不认网卡故障

楼主(2011-12-17):
客户送来一主机说不能上网 本应该加个独立网卡 可是剩下仅有的一个网卡是插到主板就死机的  还是插上看看吧 果然主板又死机了
给客户说是网络故障 硬件问题 给客户报价xx 客户说修  打发客户走后 看到主板版号位ecs 945******-3l 正好有这个图纸 打开目 在21页 找到网卡芯片看来是百兆的网卡 只有一个3.3v的供电没有2.5和1.2v的供电 有的话就是千兆的了 呵  以前没图纸的时候主板都是盲修 现在找到图纸了还是一步一步查 不认网卡无非就是供电 时钟 复位 从供电查起 3.3v供电正常接下来就是晶振该起震荡 了 查晶振9脚10脚 25m也正常 没示波器看到压差正常 接下来测量 时钟芯片发来的时钟 正常 接下来该找复位了 3脚 3.3v也正常   查南桥到网卡的通信 37 38 43 44对地打值也正常  这下郁闷了 条件都正常为什么认不到网卡那? 于是疯狂的找料板上找网卡芯片 总算找到了个一样的换上总算ok了 这板子也许在其他人手里直接换网卡芯片秒杀了 但是我只是发发维修网卡的经验 不到之处还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
很有经验的思路,值得借鉴。加油

网友:
你再没试试,剩下的那个PCI还能用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个PCI-E的网卡,和PCI关系不大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嗯,维修思路不错。值得借鉴。不过一般为了方便都是直接从料板上找了芯片先代换再说。查的太麻烦了

网友:
这是南桥问题。经典的南桥问题。这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经典的南桥问题,却是被人家楼主换了网卡芯片搞定的,反思啊。。

网友:
坏网卡的多呀,打雷天最多。

网友:
很好,很不错。思路很清晰,下次遇到问题总算是有的了

网友:
不认网卡 肯定先换网卡芯片以后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楼主 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一般有几条!在电路中标的英文名称是什么?  求指教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的,不过有经验学习也不错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风枪直接吹下,加独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