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c520,到显示logo反复重启。

楼主(2011-12-17):
用的威盛VIA的南北桥显卡和cpu,

开机到显示logo的地方就重启,周而复始。

按住键盘上的任意一个键,就定格再logo画面了。

这能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
南桥居多,但是你还要具体的查查

网友:
你重新装过系统试过吗。不行的话这种问题 南桥跟显卡都有关系的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个型号,我目前的情况是每次通电自动开机,然后就定格在LOGO,需要手动按下电源键2到3秒,然后才能正常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期待你的答案,希望也能解决了我的机子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按下一个键就不重启了呢?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后续电路有短路吧,当电压跑到短路的地方EC发出保护。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下  还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做做南桥吧

网友:
开机期间,cpu供电电压持续在0.8v,在屏幕显示瞬间,有个跳变,最高到1.0v。

加焊了cpu供电ic,也加焊了mos管,还是这样。

网友:
南桥也加焊过了,没用啊

cpu供电在启动时正常会跳变吗?,还是个固定值?

网友:
现在除了cpu电压貌似不正常,其他电压都貌似正常啊。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卡LOGO是电脑在检测硬件  南桥负载比较多 !不行的话刷下BIOS 因为是BIOS检测硬件

网友:
楼主修的认真 不错 顶

网友:
谢谢,

不过不是卡logo吧,

是到了logo就重启。

网友A:
我也遇见过。。不过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不过没解决

那你有没有检测主板?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症状跟我这个一样?

网友B:
又是个疑难杂症吗  都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个疑难杂症吗  都试试呗

还在进行中,请大家提供思路。

网友:
反复重启跟IO 有关没有哦  进PE行不行啊

网友:
主板上有硬件没有复位,查查网卡,硬盘等接口,我觉得应该是内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