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12-17):
acer 4920时亮时不亮
故障:机器按开关后,开关灯亮,过一会就掉电了,或有的时候直接就亮。
亮的时候电压是0.056-1.2-1.3-1.4-1.5-1.6亮了(没接屏)
不亮的时候电压0.056-1.2-1.3-1.0等一会就掉了
1。做了一下显卡。没好使
2。焊了内存槽没好使
3。焊了北桥,没好使
4。补焊了bios没好使
求助给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建议换桥吧 很有可能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开机时用手按住SB,看能不能亮机,再确定

网友:
刷BIOS没有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是哪里虚汗,供电芯片,桥都做一下再看撒

网友:
南桥不稳定吧

网友:
bios没有刷过

网友A:
你没截屏怎么知道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截屏怎么知道亮了

我这个没说清楚 我是接了屏的 看见亮的

网友:
CPU 底座扭动是否很灵活,有时候做了BGA后CPU座需要用洗板水清洗下,如果不行,那就在不亮的时候从CPU供电,北桥供电向前测,看有哪些不正常的没

网友:
如果这些没问题,看电流的情况像是北桥,但按经验来看应该先把显卡植球

网友:
可能南桥不稳定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确定问题再下手

网友:
应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