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 UD3

楼主(2011-12-17):
这块主板内存供电有,   CPU  桥供电没有。  CPU  VDDA有电压,isl6324的电源管理,24脚EN没有,有没有修过这块板的。24脚由哪里控制的。

网友:
先把桥供电修起来

网友(点评):
AMD的主板时序是 内存 CPU 然后才是桥

网友:
来人看看啊。。。。。。。。。好多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点评):
AMD CPU需要的供电: 内存供电,内存负载,桥供电,VCCA2.5V ,还有就是VCORE,所有AMD没CPU供电,得测前面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先找出24脚是由那个控制的,一般是帖VCCVID来控制5VSB来给供电的

网友:
AMD CPU需要的供电: 内存供电,内存负载,桥供电,VCCA2.5V ,还有就是VCORE,所有AMD没CPU供电,得测前面电压有没有。

网友:
AMD上电时序

网友:
自己顶起来,,大家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