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挂硬盘就重启!

楼主(2011-12-17):
台式机挂硬盘就重启!这硬盘挂哪台机器都重启,检测卡一路跑到FF,然后复位灯闪下就重启了。盘是三星IDE 80G的,朋友的机器,不想换。。。
三星
硬盘

网友:
把启动项调成不走硬盘启动 进dos工具 低格下看看重新分区~~

网友:
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就换硬盘啊,几十块的二手硬盘就可以了,总不能咬死一定要修好吧,那干脆就不用搞维修了

网友:
硬盘估计出现坏道了吧,,自检不过去,就会重启或者进不去系统的。。

网友:
你可以把 启动项 改成光驱的 然后进入DOS 扫描下 硬盘看看 有无明显问题 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就重新分区装系统试试 有时候 分区或者系统坏 也会一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