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11-12-17):
各位 大虾们。弱弱的请教一下,我在数据恢复后,EXECL,WORD 乱码的,请各位帮帮忙 。

网友:
不知道数据是怎么丢失的,如果,因为,坏道比较严重,很多数据恢复不了,或者数据被覆盖,无法恢复,这个就属于正常,没办法恢复。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恢复的 说具体点

网友:
你数据是怎么掉的?

网友B:
如果是分区表掉了 就得先把分区表整出来

网友C:
2楼的应该够详细了,。。不过数据丢失好像都得还原现场的吧 ,,

网友:
碎片、覆盖、破坏都会引起文件乱码!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D:
那是 由于格盘造成的 呢 ,  能不能  在不乱码的情况下恢复EXECL   你一般用 那些 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恢复的 说具体点

就一些 最常用的 DISKGEN  EASYRECORY  ....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的应该够详细了,。。不过数据丢失好像都得还原现场的吧 ,,

就是 恢复到客户 来之前的   ?   大部分出来了   就是一些 乱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分区表掉了 就得先把分区表整出来

分区表问题不大,就是 求救乱码,大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 由于格盘造成的 呢 ,  能不能  在不乱码的情况下恢复EXECL   你一般用 那些 软件呢

现场应该就是 这个原来是什么问题吧,,?你现在说的是你回复出来的--相当于结果巴。。
原因知道了,,就是过程了,,如果过程错了,,结果应该也不对吧。
个人理解,,,

网友E:
乱码的可能性太多,一是那些文件在存储的时候不是连续性的(文件碎片),这样用软件恢复出来的文件大部分都是乱码,还有就是文件头错误,这个只要用一些修复软件可以修复。
如果只是恢复WORD和EXECL,而文件又不是很多的话,本人推荐用WINHEX,直接去找这个文件。这样恢复出来的要准确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乱码的可能性太多,一是那些文件在存储的时候不是连续性的(文件碎片),这样用软件恢复出来的文件大部分都是 ...

WINHEX   还在研究 呢   呵呵   我感觉 WINHEX  是找 丢失分区 ,然后才找到里面的  文件。实质 是16  进制 算分区

网友:
用收费的的数据恢复软件,试试《超级数据恢复》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HEX   还在研究 呢   呵呵   我感觉 WINHEX  是找 丢失分区 ,然后才找到里面的  文件。实质 是16  进 ...

不是的,你理解的太片面了,懂文件系统和数据存储形式的话,那用WINHEX几乎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