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_MTX_C_GRX_N1 这个信号没有

楼主(2011-12-17):
显卡到北桥之间的这个信号没有    是哪的问题啊   是显卡吗?  PCIE_MTX_C_GRX_N1  这个信号是北桥发给显卡的  ?还是显卡发给北桥的 ?   等待大师的解答。。。

网友:
查下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说明机型,一般是北桥给显卡的.

网友:
电路图有啊  但是不知道他是从显卡给北桥的   还是北桥给显卡的    中间有个电容    电容一边有电一边没电   我要确定这个信号是从那来的  去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