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5bw显示器有时会红屏

楼主(2011-12-17):
我最近接到好几台三星205bw的显示器 客户说有时会红屏   我拿过来试了试确实是会红屏 有时还不显示但只是灯会亮       拆开看了有电容鼓包了25v330uf的   换了还是一样的   mcu也刷过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大多数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该灯管好了吗?。。。。

网友:
屏线换看看,不行就是灯管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  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绝不是灯管的问题,屏线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燈管問題幾率有一半吧

网友:
灯管  屏显。。 信号线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点灯管,单点看红不?

网友:
单灯管  也会红     主板没有  换不了

网友:
怀疑一下主板。。。。。

网友:
基本是 都是 灯管 问题

网友:
红屏基本可以确定是灯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