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105-s6084有3。5v 就是不开机 求解、、、、、??

楼主(2011-12-17):
接到客户东芝p105-s6084有3。5v 就是不开机  电源灯 开关灯 充电灯 一接电源就亮 肯定是不正常的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开机芯片处有进一点水 没不影响 怀疑bios 刷了也没好 还是3个灯亮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A:
可能是开机芯片进水的原因,先把进水的处理好,然后再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是不触发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触发还是掉电

你好 朋友,机器一点都不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机芯片进水的原因,先把进水的处理好,然后再测EC的工作条件

开机芯片坏了 2个了还是一样的。不过左下方有三个灯一直是亮的,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