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硬盘电路板中有个电感阻值为零的原理?

楼主(2011-12-17):
无意中拆开一个好的西数硬盘,用万用表测发现一个电感阻值为零,如不知道硬盘是正常的,还以为是硬盘短路了,有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电感的阻值本来就是零

网友:
也许楼主基础没过关

网友:
电感其实就是一圈圈铜丝环绕成线圈,一个通路,所以就为0。铜丝线圈环绕可以产生磁力线,电感有通直流阻交流的作用,直流的时候,磁力线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通交流就会随时间变化,变化的磁力线就会产生感应电势,相当于个新电源了。

网友:
电感有用的是感抗,不是阻抗。

网友:
电感有感抗 也有阻抗  你说的这个问题 是你的表精度不够 原件一般情况是没有0电阻的 你用用电桥测就知道啦 完毕

网友:
各位兄弟,我忘记了说:是电感对地阻值为零。这在硬盘里是有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