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给我个思路,维修联想E310

楼主(2011-12-17):
今天接到一款联想E310的老机器,发现屏不显示电流有2.1左右,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基本判断屏线断了或者屏有问题。拆机发现屏线的外表皮都磨损了而且里面所有每根线都跟屏的边框搭在一起,测量屏线接口电压,发现屏和高压板的电压都没有。经过检测两个保险都坏了。换上后电压都出了还是不亮屏。由于本人菜鸟没有维修过这方面的故障没有思路了,所以请教下接下来怎么查,附上这个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确保屏线和屏都没问题了 就基本是显卡了   有时候显卡虚了 也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高压电路的问题,你换一下。

网友:
不插屏显开机   看下

网友:
不插屏外接显示器能亮机

网友:
用排除法先排除下屏 屏线 高压,再把思路放在主板这边,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