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电路不解,触发掉电

楼主(2011-12-17):
机子是不触发,把C1497直连可以开机但是显示就掉电,这个电容在这里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由于有该 电容的存在,在按下开机键的瞬间,才会有H--L--H的触发信号给南桥而正常开机,如果没该电容,上电后,南桥内部会反跳而掉电

网友:
应该是差电压

网友:
这个电容装上去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触发到0.4就掉电,有时候0.2就掉电

网友:
这里是个脉冲波形 电容耦合 前级没有脉冲波形所瞬间短接能亮然后掉电

网友(2014-11-12):
加焊AMD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