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解BIOS密码

楼主(2011-12-17):
联想X201i(CPU是I3的330M)解BIOS密码的安全芯片是哪一个?谢谢!!!是不是只能刷安全芯片?有木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你破解密码和刷,我个人感觉差不多,还是刷简单吧。破解不太好找

网友:
记得是刷BIOS。一般都是换好的。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啊。没有效果,找不到哪个是安全芯片???

网友:
我有解密芯片 QQ870350068

网友:
刷个BIOS,不带安全芯片的,

网友:
X201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IBM 一般都有 安全芯片的吧。。这个 真不好弄。要不 你买一个或者找一个一样型号的安全芯片 换上去

网友:
先刷下BIOS 刷不好在换安全芯片?

网友:
刷个空码片的BiOS

网友:
复杂的ibm,

网友(2012-02-01):
X201i的bios密码可以用usb工具来解开或者一键清除掉,详情请看www.gw-kj.com

网友:
这个刷BIOS没用,6楼可以共享一份BIOS出来给楼主测试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