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DM-HS75显示器电压正常,不开机。

楼主(2011-12-17):
索尼SDM-HS75显示器 电源全部正常12V 5V 3.3V都有,开关待机电压也有3.3V 就是不开机,换过开关,高压板电容换过都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二
不开机

网友:
输出电压对,不太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吧。。。。你试试别的看看!

网友:
重点在驱动板

网友:
直接把电源板的5V和ON脚连通,排除下电源板还是驱动板问题,再慢慢查。。。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给的建议 我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有没有碰到过这样问题的高手给点实质的意见啊

网友:
驱动板上各路供电你检查了吗?特别是一些线型稳压器(3.3v/1.8v等),确保供电正常后,刷写MCU试试吧。

网友:
没有高手碰到过么?还是高手刚好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