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GCMX-S2无内存供电 ,已修复!

楼主(2011-12-17):
技嘉GA-945GCMX-S2无内存供电

主板拿来可以正常上电,但是主板上无复位,按复位开关不能复位!测主板上无CPU电压,再测有内存电压=0。57V。
维修思路我先修内存1。8V供电,先测内存供电电咸输出的阴值有230说明无短路,再测IC ISL6250 5脚有5V供电,测内存供电的上面MOS管D极有5V供电,测上MOS管的G极电压0。57,下管G极为0V。于是管子好找先换了一对OK的MOS管上电还是0。5V,再换内存滤波电容也一样,于是找了个拆机的ISL6250换上还一样。。。。。。。。。不修了放一边
后来过了几天,今天又修到一台神州一体机Q810MB 是有CPURST#却不跑码但上面有RT9202先拆了下来代换到技嘉GA-945GCMX-S2的内存供电IC ISL6250 上电正常跑码点亮显示器!没想却修好了这块板!实事可以说明IC坏了会导致输出电咸电压低的现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补充内容 (2011-12-20 15:34):
不好意思的确写错了,应是ISL6520 CBZ

网友:
G极电压0。57,是没有控制输出,你换场管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
内存供电IC 6250坏的比较多

网友:
RT9202 和 IC 6250  可以代换啊?

网友(点评):
是ISL6520完全可以代换RT9202!

网友:
9202应该代不了。9214应该可以的

网友:
看着有点迷糊,该修的没修,换的这个元件能代换么,没搞懂

网友:
哈哈,真的可以代换。

网友:
擦,能懂你说的大概意思。不过拿IC能代换么

网友:
不错!可以代换!

网友:
根据G及电压    很明显供电芯片虚焊  或   损坏

网友:
我一般不代换芯片,因为那样代换不成功的话,会走好多弯路,走进死胡同! 因为每个板不一样的,这个板可以代换,不一样其他的板也可以代换!

网友:
ISL6520  楼主写错了

网友:
那神舟用什么代呀?我表示移或。,

网友(点评):
我是说用神州板子上的IC代换技嘉板子上的IC,你看明白了不?

网友:
要是我肯定先换IC,IC比MOS管好换多了

网友(点评):
IC是好换啊,可以不好找啊!!你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