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飞线要买什么样的线啊

楼主(2011-12-17):
看月饼大师快速拆电容,深受启发,马上动手尝试,拿下是快,插上手忙脚乱,氧化了,弄了半天,后来晕倒,电容旁边数据线(cpu——北桥)两根露了出来,一根短了,很细很细的啊,不知道要买什么参数的线,死马当活马医医看呗

网友(点评):
普通漆包线就搞定,我用的是小变压器里拆的

网友(点评):
饼哥的方法不错,我的方法更好

网友:
能用焊锡补的尽量弄,弄不了的机飞线了,铜丝,导线,都可以弄一下,没有必要找专业的参数线吧!

网友:
一般用吸锡线  上面的铜丝 直接短线中间补齐 那样做出来美观 再刷上保护漆 就OK

网友:
拆小的变压器或者是继电器里面的线圈很好用又绝缘

网友:
月饼视频里那是什么线啊,看上去好像是吸锡线啊

网友:
有专业的飞线买的

网友:
月饼老师用的就是吸锡线里的铜丝啊!  你好好看看,他还从乱的里面取出来的,你没仔细看视频!!!!!!!!!!!!

网友:
我用的是软驱线里的,这个线比较细,也好上锡

网友:
这个要看那里的线了,上次我发一根供电线,我用的网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