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教,SL400加电到0.8停止不动

楼主(2011-12-17):
SL400有主板,加电到0.8不动。测南北桥内存显卡CPU的供电都正常,CPU的好信号复位都正常,上假负载测得LINT0和LINT1两脚没电压,请高手们指教,这两个脚是什么信号,正常的电压是多少,请给点思路?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我的假负仔上咋没这两个电压?

网友:
我的假负仔上咋没这两个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0700-1-1.html
是的哦,我也就是没测到这两个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吧。。这个机子BIOS程序好像容易也问题,只是经验而已。。

网友:
真的很惨,刷BIOS也没用,请路过的高手还得多多指教哦!

网友:
这个应该当什么外设啊!

网友:
是光板哦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吗 可以考虑显卡 或者先用风枪加热试下 看点的起来不

网友:
都不是,如果是显卡的事,取下内存也会报警啊,不过也加热显卡试了下,也没用

网友:
重点CPU工作条件吧!!!先看一图纸吧?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用过内存啊!

网友:
电流0.8 不过内存,你先用风枪把北桥吹热下,看电流能不能上去,显卡最好也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