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P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17):
按下开机键 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 ,电流0.21

根据时序 瞬间电压也都出来了,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点评):
开机芯片开机芯片·····

网友:
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在论坛上转了段时间,没动过手,望LZ问题解决后,来个详细的叙述。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主板有短路把

网友:
没有查出哪儿短路了,正在研究

网友:
烧机大法呗,去查旁路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最容易掉电。楼主还是看看显卡吧。

网友:
查下B电压有没短路的,3B,5B最容易出问题,一般是有电压短路保护了

网友:
灯就不用看了,0.21的电流,你看看有那些电压么有出来,顺藤摸瓜。先看待机电路里面的AUX电压正常不,再看触发瞬间EC到底发没发出SUSB_ON电压信号,若有再查后级电压那个没用产生,查或换相应的芯片。

网友:
检测个电压的上下管的 驱动能力够吗 再者就是后继电路问题 常见的就是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