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IOS文件中分离ECROM 的过程。

楼主(2011-12-17):
前几天发了一个维修 东芝 T210   不触发的贴子。 是因为 EC程序问题。只是简单说了一下现在补充一下分离的过程。

原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173-1-1.html

我们在刷BIOS   之前。记得一定要先备份好原来的文件。。一定要。

先下载原文件解压。 解压方式基都一样。

我们把下载下来的BIOS 文件和备份出来的放在一起你们看看。

下载下的BIOS文件大于 备份的。这个是因为我们在WINODWS 下刷写BIOS 的时候。会一起刷写了ECROM 。 但是现在机器不开机。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分离开了。用编程器刷写啦。

接下来我们用  WINHEX 打开下载下来的原文件和备份的BIOS 对比一下。把多出来的260KB 的ECROM 文件。分离开来。

那我们知道ECROM 的位置以后就要做分离的工作啦! 从 00400000 这里开始编辑保存为新的文件。

保存新文件后。我们发现是  260KB 比原来的要大。同样的方法。只是这次不用保存新文件。直接把多于的删除就行了。
我们先看看原来的ECROM 是什么样子的。

在看看刚才保存的。

就像图上所说的。删除。。

然后在看分离出来的ECROM 的文件。

另存为****。BIN 文件刷写吧!

有分的就加分吧!高手看过就行了。谢谢。发贴好累啊!汗。

多写点关于bios分离的东西吧, 不粗,支持

网友:
分离出来 咋刷进去?

网友(点评):
没有编程器?

网友:
为什么你确定多出来的字节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或者中间?是光比较相关位置的代码还是有什么理论依据?

网友:
这样bios和ECrom在一起的还是第一次见,要这样分离,是长见识了。

网友:
对比分离,不错。但如果没有旧bios对比你怎么办?

网友:
呵呵  所以楼主说一定要 备份原bios啊   用编程器的人    备份都是习惯性的动作    有备无患  楼主很强大

网友:
我通常也是用WINHEX来分离富士通BIOS的,很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给好多维修者学习,分离BIOS有难度,但学会了很有用

网友:
好依點的編成氣不是可以指定寫入長度

网友:
敢问楼主EC用什么设备来写数据呢?

网友:
BIOS分离修笔记本要经常用到的,谢谢楼主

网友:
太专业了。分离BIOS也是很多人最头痛的事

网友:
这个方法很不错。。好像ECROM的文件里面都是FF?

网友(2012-02-02):
看不懂,好复杂

网友(2012-04-09):
谢谢了,这几天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2012-09-17):
挺好挺好,可惜看你的东西看太晚 啊,想到上次的机器,要是用这方法肯定能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