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主板 求解

楼主(2011-12-17):
客户送来一小工业板,开始接上母板上电   跑D4D3   后来查了下各知道的一些供电都有   用假负载测时发现不上内存那数还是在变啊一直跑到没数了FFFF 然后就是00什么的    这种况一般会是什么问题   桥是SIS 5598

板型号是  AR-B1579

补充内容 (2011-12-18 09:24):
这个板是有换过北桥啊,但是没有用  一开始想刷BIOS但是没有。      现在修好了,开始在上内存假负载时测量那个数据和地址线时有些测不到要向一边压或向下压   而原来跑了码就想先找到跑码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2-18 09:28):
一般主板不过内存是跑不过或反复跑,  后来经过9楼师傅的提点后,而且其它也没有什么可以修的了,电阻都全测过了 ,没办法那就换个内存插槽试试吧,在总店拿了个插槽,换上上CPU和内存 一看跑码正常 接显示器显示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修过

网友:
这种不上内存也可以一直跑的板,不上CPU不会跑     桥以经换过了 BIOS没得刷 I/O也没有
烦啊

网友:
那个头那边的芯片是干什么的?  可以折下后通电吗

网友:
D3、D4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A:
内存问题.............和清理那些插槽就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问题.............和清理那些插槽就 可以了.............

插槽是有点松 但是没有上内存啊 我现在是要它跑码停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不懂这个板呀。。。。
这些主板不用上内存也可以跑,是因为这些老板子自带有640K基本内存,不用扩 ...

不挡  会一直跑下去  一直到FFFF 然后00什么的    可是没用啊  没有显示
自带的话那那个内存是单独的一个IC吗   是哪个  可以拆下用内存条吗

网友C:
实话跟你说 我是来赚那两个金币的 这个我都没见过 帮不上忙

H55
哈哈,你也太直接哦,

iamzzl -5 严禁灌水
yzz163 -20 严禁灌水

网友:
貌似奔2的老板子压

网友:
建议送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这种板仅凭诊断卡显示了D3\D4,就判断内存故障,很可能误判。普通的诊断卡对这种板来说显示的代码意义不大。

网友:
内存坏了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和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问题.............和清理那些插槽就 可以了.............

不会的,这个板有自己单独的CPU、内存的!就是个小的主机板!

网友D:
不上内存能点亮不;一般是内存或者内存槽;这种主板这样的毛病很多,这个是个好东西;收的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上内存能点亮不;一般是内存或者内存槽;这种主板这样的毛病很多,这个是个好东西;收的起价格。

就是不能啊

网友:
把这个板了bios刷下来了   传上来给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话跟你说 我是来赚那两个金币的 这个我都没见过 帮不上忙

看来这个世界还是不能讲实话  现在还是负分 一下扣20  也太那个了点吧  想转个正都这么难 哎  分能还给我吗?以后不灌水就是了,何况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