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楼主(2011-12-17):
东芝 m100 独立显卡背后的贴片电容,不拆下二级档测试,数值为0,正常不?很多个都是这样。

网友:
不正常呀,更换显卡吧

网友:
测对地的 是0就绝对不正常了

网友:
电容不能在板上测

网友:
独立显卡本身阻值就极低的。

网友:
LZ是004   005之类吧  阻值小点是正常的   0的话  那就不对了  照理没修过的话   很少显卡后面的电容会是0的

网友:
不知道正不正常,我量过发现确实有这种现象,但能正常开机,不知道是不是万用表精度不够。

网友:
拆下来测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