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OS下直接刷内存SPD的软件

楼主(2011-12-17):
这个是拿RMB在淘宝上买的。送给大家,

好用阿

网友:
要是能上两张图就好了

网友:
DOS下的软件。上图比较麻烦,如果你修内存的话,这个软件一定要下。

网友:
SPDSMART,论坛上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软件了

H55
2年前,论坛就有人发了这个软件。

网友A:
不玩这个,现在内存白菜的白菜价!  还不如有点时间晒太阳呢!---不是灌水!

网友(点评):
修内存的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

网友:
站在技术的角度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学会内存技术并非就非得用到修内存上,在判断一些笔记本故障或者台板故障时也并非用不上

网友:
坏内存直接不开机的咋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玩这个,现在内存白菜的白菜价!  还不如有点时间晒太阳呢!---不是灌水!

我的硬件生涯就是从自学修内存开始的,通过修内存玩熟了风枪,烙铁,懂得了什么叫做VCC,VDD,VTT,内存的组成原理,常见的地址线,数据线的测试,当玩转了内存后,接着学的显卡,我发现显存的构造和内存基本相同,连测试显存程式原理都差不多,所以学习显卡的时候关于显存基本就是轻车熟路一并带过,接下来是主板的维修,当搞过几片主板后就想笔记本进军了,说实话,如果没有以前打下的底子,我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笔记本给学会,所以我觉着,做维修这行,得把利益和技术分开对待,掌握更多的技术能让你更快更准确的判断故障,提高效率,继而获得更多的财富

网友:
你说的对!  但是显示是残酷的,我有时间的话还是看主板维修或者看本子维修方面的! 因为毕竟现在是修电脑的不如卖豆腐脑的!  时间是宝贵的,我说晒太阳也不过过一玩笑话而已!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郁闷了 今天把一根正常的 金士顿  1G 667 通过那个什么 tool 的软件  结果点错了  把 2G 800MHz的SPD ...

那还不简单,再刷一个就好了,开机进系统后在插你那内存,用软件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硬件生涯就是从自学修内存开始的,通过修内存玩熟了风枪,烙铁,懂得了什么叫做VCC,VDD,VTT,内存的组 ...

朋友,在dos怎么刷内存bios。是刷,不是改啊。能教一下我吗?我用两天基本相同bios的内存,一起插在主板上,读出好bios,然后保存到另一条上,它老是提示错误。不知道这样刷行不行???

网友(点评):
已经回复了你自己看下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开机之后在插内存 是不会烧内存条的,就是要小心点擦。

网友:
能把2g的刷成4G的吗?软件不是万能的!如果芯片坏了只能任到一半那还咋刷啊?而且这样更容易损坏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之后在插内存  ?       那不烧糊了?

我说的当然是可以的,这里有高手的,骗不了人的,内存正正的查,不要插短路就没问题,还有你要确定bios是好的,不然认不到。。

网友:
维修就是一步步来的,急不得呀

网友:
这个工具可以持有。

网友:
2G变4G那还得了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