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 BIOS问题

楼主(2011-12-17):
华硕A3E,I3的,Intel单桥集显,买了几个月,被用户自己拆了,待机正常不触发,没找到图纸,量3/5v正常,各线圈,MOS管,二级电压开关MOS管,没有明显异常,I/O用的是IT8752E,没找到PDF,量了一下I/O旁边元件,也没明显异常,测量开关到经过一电阻到I/O跳变正常,不知道那个脚把跳变传出去,在I/O周围的电阻量了一遍,发现有3.3v做上拉经电阻连到I/O,表笔测量连I/O这边同时按开关键,没跳变,待机时BIOS有3.3V供电,BIOS参与触发,想先刷一下BIOS,再看I/O,上官网下了一个,解压后2.5M,  但本机上我只找到一个BIOS芯片(新架构好多有两个BIOS),读出来4M, 不对呀?上各大论坛,找了一遍还是不对,有同行用WINHEX把官网上下的2.5M和本机BIOS芯片读出来4M合并在了一起,就是把4M分成前半部分1.5M和后半部分2.5M,然后把后半部分2.5M用官网上下载的2.5M替换,合成4M,成功解除了BIOS密码,但他那个是可以开机的,我这个不能开机,这前面的1.5M是不是存的引导程序啊?也找不到,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啊,万分感谢!

网友:
官网上下的BIOS,是怎么分离的,我试了好多方法也不会分离

网友:
我也不会  期待高手赐教 分离BIOS的教程

网友:
4M的应该对的吧?我这个G460挂南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