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17):
版号,A8T/M
故障:待机0.05,无3V 5V (后出)触发0.12后掉点至0.06 在次触发,0.09,掉0.06
检修:+12VSUS +3V0 +5V0正常 +1.8VO瞬间有

SUSB# SUSC#按开机键瞬间有3.3V

CPUPWR_GD 只有0.61V
请问这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几大主供电

网友:
不关南桥的事情。既然没有待机5M和3V,华硕的机器一般待机就有这两个电压的,你查查发出这两个电压的是哪个芯片,直接加焊或更换。

出发后有3V 5V 待机一般是测不到

网友:
不过内存也掉电 少电压

网友:
待机芯片   先换掉

网友(点评):
3 v 5 v出发后有。。。

网友:
华硕的遇到掉电的最多就是电压没有出完,在掉电的那段时间不妨迅速打各大电感,看看那里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先测下后级有无短路  排除之后再测个关键电压

网友:
大电压没出来,也可能B电压有小短路的,3B,5B重点查下

网友:
我也觉得少了个电压吧

网友:
先查供电都出来没有呢,CPU供电肯定是没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