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开机无显

楼主(2011-12-17):
G430独立显卡,待机电流0。03、开机后跳到0。05,过20秒后掉电,主板上的,3.3V变了3.84V, 5V变了5.84V了,PM45的桥上面有两个电容是0欧的,以为是PM45坏了,但是拆下来又是好的,换了全新的,那两个电容又是0欧的。搞不懂。做了BGA板还热再通电,可以开机了,电流上到了0。43不动, CPU有供电,但不发热。PM45也有供电。本人是个新手,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Pm45 本身就有两个对地0欧姆的

网友:
PM45本就有两个表测对地的C,开始的0.05掉估计是缺电压,你把桥动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你现在已经把故障 变化大了 以前有可能少点压 要不断线了 都做完了 故障多了

网友:
故障应该没扩大化吧,至少电流由0.05到了0.43,上了个档次

网友:
开机不显示然后掉电,要我就先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既然开机没显示,又掉电,我首先会排查显卡短路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在没搞清问题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动元件以免问题扩大。掉电有可能是缺少电压造成的。。。

网友:
这个桥没做好! 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