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朋友,看看这个值不值得买

楼主(2011-12-1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028722952&_u=hmui58v88dc

不是广告,老鸟们看看有没有必要买这东西?

网友(点评):
没什么意义,带宽太小,没使用价值

网友(点评):
玩具等級, 修板不實用...最少買個100mhz..

网友:
名称:胜利仪器 示波表 示波器VICTOR 101 手持式示波表 手机款式

网友:
LZ我感觉没多在意义,0.2M的。

可以当个玩具用,呵呵,100M的修电脑马马虎虎可以将就,坛子里面几个高手用的400M的吧

网友:
-超便携,重量轻
- 2.8“彩色显示320 * 240
- Micro SD卡波形存储
-带宽200kHz
- 1Msps采样率
-可以调整的测量标志
-多种触发模式
-内建测试信号
- USB充电电池

网友:
这个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ZbBN.3-6dNIl.h-3QaJ8a&id=13459592394&
型号
VICTOR 102
显示屏
3”彩色TFT LCD
显示分辨率
240x400
输入通道
模拟:CH(A)\CH(B)
数字:CH(C)\CH(D)
最大采样率
72MS/s,8 bit
存储深度
单通道8 bit,4通道 4x4bit
垂直灵敏度
20mV-10V/div(1-2-5 STEP) (采用x1探头时)
200mV-100V/div(1-2-5 STEP) (采用x10探头时)
垂直分辨率
8 bit
水平灵敏度
0.1uS/Div-1S/Div
水平位置
可调
输入耦合方式
AC/DC
最大输入电压
80Vpp(采用x1探头时)
400Vpp(采用x10探头时)
触发模式
Auto, Norma
Sing, None,Scan
波形存储
内置的2M存储空间
充电方式
通过USB端口充电
尺寸
105毫米x 53毫米x8毫米

网友:
带宽完全不够呀!!!

网友:
带宽完全不够呀!!!第一款完全不顶用,第二款到是可以打下供电的pwm波形估计pci33mhz的时钟也是打不出。不如买个二手100mhz示波器

网友:
起码要用1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