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板子,今天终于挂了

楼主(2011-12-17):
技嘉的785小板
现在跑00,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总线电压B无电压,时钟电压两个都没有,ad串行总线一般是挂了的,CPU上其他板子可以正常跑马不用想北桥挂了,准备返厂吧~~~
以前板子南桥一个U口也是坏掉的,我晕死了,希望修不好技嘉可以给我换块785的大板,嘻嘻
主板才用了一年半,质保绝对可以滴~~~~

网友:
好久没用技嘉的板了,自己的台机用的V星P67.

网友:
我华硕的拿来没一个星期挂了都是自己修,你还返厂,

网友A:
想想我自己修成本也很高,换桥还要BGA,还不如返厂来得铬酸,是自己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想我自己修成本也很高,换桥还要BGA,还不如返厂来得铬酸,是自己用的

我遇见的板子真正桥上的出的故障只占总故障的10%,坛子里面水手太多,动不动就喊桥,那有那么多是桥坏的

网友(点评):
桥空焊的很多,但真正坏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的板子真正桥上的出的故障只占总故障的10%,坛子里面水手太多,动不动就喊桥,那有那么多是桥坏的

确定桥坏了,因为—我插了张坏掉的显卡才这样的,现在供电有的时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的板子真正桥上的出的故障只占总故障的10%,坛子里面水手太多,动不动就喊桥,那有那么多是桥坏的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桥坏的比较少  只是虚焊比较多

网友:
新手学习来得,向高手看齐..

网友:
既然结果是这样,你还发到论坛上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白话吗

网友:
怎么我觉得桥坏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