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939 3600+ 映泰NF4主板重启系统后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1-12-17):
AMD 939 3600+ 映泰NF4主板ghost一次系统后重启系统后无任何反应,风扇转,不启动,重装前什么都好,邪门了!求救!

网友:
没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摘了,看看能显示吗

网友:
断电再启动试下了,这问题应该和G系统没有必然关系的

网友:
最小化了还是不行,风扇转,好几次遇到同类问题,求解!

网友:
插诊断卡看一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上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集成桥的问题,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