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的移动硬盘在1.0接口的笔记本上无法识别,通电硬盘响

楼主(2011-12-17):
usb2.0的移动硬盘在1.0接口的笔记本上无法识别,通电硬盘响。。。。移动硬盘是好的,,
由于笔记本就一个usb接口现在手头上有个手机电池座充,座充支持usb输出,现在有个想法,向大家请教,望大家赐教。谢谢
移动硬盘数据线是一端是接硬盘的d口,另一端有两个usb口,,现在想发是 把其中一个主usb口接到笔记本上,,然后那个usb姐座充,,,座充贴的标是 DC 800ma  usb 5.2V。。不知道行不行,,,由于硬盘缺少没敢私自操作,,请大家指导下。。谢谢。看看方案可信度高吗???

网友(点评):
买个三头的数据线,两个头供电就好了

网友:
老机器是吧  那估计是usb口的供电不足  原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也没想过怎么解决 貌似飞个线试试  当然我是没做过的 干死了别怨我啊

网友A:
嗯,。谢谢指点。。如果我使用座充给硬盘供电能达到硬盘的供电要求吗,,,会不会把硬盘烧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主板供电带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指点。。如果我使用座充给硬盘供电能达到硬盘的供电要求吗,,,会不会把硬盘烧了。。

一遍都是找个一样的电压点 给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遍都是找个一样的电压点 给飞线

谢谢,,我在看看,这个本不经鼓捣了,,

网友C:
最好不要这么弄啊 笔记本只有usb口那是上网本还是迷你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这么弄啊 笔记本只有usb口那是上网本还是迷你什么的?

不是上网本也不是迷你的,,就是一个很老的本,,应该是t系类的,,但是没有具体标识了,,

网友C:
何必呢 现在硬盘多贵啊 留着以后有用的 我的就在抽屉里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必呢 现在硬盘多贵啊 留着以后有用的 我的就在抽屉里不常用

嗯,家里就这个本本能正常使用了,,一盘里面的东西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