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外接几秒黑屏维修

楼主(2011-12-17):
一个医院的电脑,描述说,外接投影仪,一会就黑屏。

拆机,版号为LA-3571P.

这机器前天也修一台,是闪屏,或有时候不显示,拆开不是LG的屏幕,最后换屏线好的。

机器的VGA接口是外接插线的,而不是固定在主板上。
能亮的时候,测VGA接口

1脚的+CRT_VCC 5V正常,12 13DAT和CLK分别为4V 4.8V,应该也正,静态阻值测量RGB,都是88,没有短路。

10脚 4.3V,8脚0.15V

没有显示的时候。10脚0V,直接换了U2,顺便把U1也换了。这个小5脚芯片。测试半小时没黑屏

网友:
行 场同步的问题?

网友:
和显卡  台式主板差不多   行场相连的坏了也闪屏 黑屏

网友:
那就是说  行供电出问题 导致黑屏了    好经验

网友:
行供电出问题 导致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太专业了,新手上来,搞不明白U1,U2的

网友:
对外接接口问题修的还比较少。以后会有用,

网友:
我也没搞明白  额。。。。。。

网友:
不知所以然

网友:
还没遇见过呢。。先看看。。为以后秒杀做准备

网友:
行场的问题。

网友:
VGA的功能 在有些企事业单位还是有用的。

网友:
原来是行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可以上再说详细说一下,怎么判断U1,U2是坏的啊.

网友(2012-02-17):
行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