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945GM2-L VER 3.21 出发掉电

楼主(2011-12-17):
遇到这主板第一反映 核心供电短路  一量呜呜 没有短路 ,台式搞的又不多就没辙了,换了CPU 不上CPU都一样会掉 ,量量其他地方 也没有明显短路的 地方 要说缺电压 才出发一秒钟能缺啥呢 搞不懂 希望高手给指教

网友(点评):
拔掉12V,还掉吗?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容易坏啊

网友:
嗯  还掉的

网友A:
正常吧  那是显卡供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吧  那是显卡供电阻值

没什么头绪

网友:
嗯 还掉的 再加几个子字 不然不让回复

网友B:
一般掉电。最先检查的就是看CPU那块短路没、我怎么就没看到你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掉电。最先检查的就是看CPU那块短路没、我怎么就没看到你测

我都说了 测过了 你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说了 测过了 你没看到

不好意思。你说核心供电,脑袋没反映过去。我们一般都说。CPU供电的、。你量下USB看短路没的嘛

网友:
信息太少了    自己动手打打值啊

网友:
换了电源试验了没?  今天遇到2块板都是电源问题! 还有2个三星943NW显示器,一块是有暗屏,一块开机无灯亮------都是860微法/25V电容鼓包,FB003保险断!只好一个,还有个那个触摸芯片坏了,淘了个还没到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