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安装新lenovo thonkpad E40的笔记本系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17):
昨天有个客户买了个新机器,就是E40,因为我们和他们单位是承包服务的,所以也没管啥,直接就过去了,一看是不带系统的新机器,没说的,直接U盘启动,分好区,GHOSTxp, 三分钟搞定,可是重启后后傻眼了,提示ERROR:UNKnow filesystem.我想难道是XP的缘故,毕竟现在很多新机器都不兼容XP,于是继续GHOST WIN7,这次长点,用了8分钟,重启后依然傻眼还是这个提示,于是怀疑是GHOST的原因,于是智能老实的一步一步慢装,过了半个小时装好后依然提示这个,这样我就没辙,于是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本人以前学过数据恢复,所以开始怀疑是MBR损坏,导致引导出错。但是手头没适合的查看MBR的工具。智能翻找身边的所有工具看看能不能修改MBR的,因为MBR是在你激活新硬盘的时候生成的,所以重写也就只要重新激活下硬盘。终于在一款分区软件DISKGEN里有一个重写MBR的功能,重写下,提示破坏引导软件,果断的选是,果然,重启后一切正常。看来现在新的电脑的硬盘里MBR是引导到主板的一个芯片上,作为一键还原的。

网友:
mbr 是不是分区错误,纠正的意思呢?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MBR包括分区表,所以无论是MBR错误就是分区表出错,或者,分区表出错就是MBR出错都是不正确的。MBR还包括引导程序。MBR是硬盘的前63个扇区,其实只占用一个扇区。新硬盘没激活是没有MBR的,激活了就有。

网友:
新机器没分区 你是怎么装的系统 直接装的 没给分区吗?直接就分区就不会这样了吧

网友:
我好像说了分好区了,看仔细了。

网友:
系统装多了也会发现系统也不好装...

网友:
现在很多新的diy机子ghost后不能引导,用pe下的引导区修复软件把系统盘设置为winnt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