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问题求能人支招

楼主(2011-12-17):
一华硕上网本无法装系统,经过现象如下:
因本本感染病毒并扩散到每个分区,用U盘PE系统启动机子,对每一个分区格式化,然后从移动光驱通过光盘安装系统(XP3安装版)。当文件拷贝完后自动重新启动机子,此时屏幕上出现提示:“因计算机磁盘硬件的配置问题,Windows无法启动。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请参阅Windows文档中有关磁盘配置的信息并参阅您的硬件参考手册,已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据此提示,我进CMOS查看了一下,磁盘方面的设置都很正常。为保险起见,我选择了恢复出厂设置,从新查看没有什么变化。于是我又用安装光盘启动机子,在安装系统下删除所有分区再分,并将分区的大小进行了变化。继续安装,现象同上。没辙了,来求助于大家,万望大家能够踊跃地献计献策,助我一臂之力,谢谢!

网友:
引导分区不对之所以引导不了系统

网友A:
一个你看一下,有没有把第一个区作为活动的,还有就是MBR损坏,需要重新激动硬盘。

网友:
既然都可以格式化干嘛不重分下区啊  估计是主分区的问题

网友B:
你把硬盘主分区重新激活再写一下主引导看看行不行!要不就是你的硬盘有隐藏分区

网友:
从新分了区,是在安装系统过程中分的,将C盘格式化完了,安装系统往硬盘拷贝文件,考完重启就出现前面说的情况。你说“引导分区不对之所以引导不了系统“,有可能偶大脑短路,看不出错在哪里,还请赐教。

使用WINDOWS XP安装盘全部删除分区后重新分区,然后重装系统,不要用GHOS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你看一下,有没有把第一个区作为活动的,还有就是MBR损坏,需要重新激动硬盘。

谢谢帮助。第一分区做活动分区是肯定的,至于MBR损坏偶也怀疑,但重新分区后不因该存在此问题。你看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硬盘主分区重新激活再写一下主引导看看行不行!要不就是你的硬盘有隐藏分区

偶主分区是活动分区啊,重新分过的。隐藏分区绝对没有。请再赐教。

网友:
把分区表全部删掉重新分区!要是再不行就很有可能是你BOIS设置的问题了,在BOOT把硬盘启动改为第一启动项

网友D:
看来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硬盘有问题

能具体解释一下硬盘有何问题吗?偶从新分区并格式化硬盘都和顺利呀?望赐教。

网友:
低级格式化硬盘,然后重新分区,并激活第一个主分区,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帮助。第一分区做活动分区是肯定的,至于MBR损坏偶也怀疑,但重新分区后不因该存在此问题。你看是吗? ...

重新分区不会重写MBR的,只是修改分区表,当然MBR包括分区表,但是还有一个引导代码,我怀疑的是MBR的引导代码出错了。

网友:
有个DISGEN3.5的分区软件,他有重写MBR的功能,用这个试试。

网友:
这样做系统有些绕弯路了,既然用了PE,为什么不直接在PE下做系统?用移动光驱岂不是舍近求远?直接进PE,然后进入DISGEN,右键单击你所要操作的硬盘,选择删除所有分区,然后保存。接着在右键单击选择快速分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分区的个数,稍等一会待自动分区完毕后关闭DISGEN。运行GHOST11,选择手动GHOST,然后指定U盘下GHOST镜像路径,恢复系统。如果还是复制完毕后不能引导,建议进BIOS将第一启动设备设置为硬盘启动,保存拔掉U盘后重启即可。

既然用了U盘PE了为何还用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不会重写MBR的,只是修改分区表,当然MBR包括分区表,但是还有一个引导代码,我怀疑的是MBR的引导 ...

很乐意与你探讨问题。你在此贴中提到引导代码,这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根据问题的提示应该就是他的问题,当时也想到过,所以想从新分区会解决问题,但么有。
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为感谢你和大家的帮助,偶将过程写出来。
其实偶处理很简单,就是处理磁盘引导问题。因偶不喜欢G版系统,这次没辙,下了个G版系统。G版文件不光是备份磁盘上的文件,同时还备份了磁盘的分区结构信息,包括引导部分。所以偶将下的G版系统的IOS文件里的GHO文件提取出来,然后在PE系统下运行GHOST,将GHO文件还原到C盘,从启,没有出现错误信息,顺利完成了系统的安装。
   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互相探讨吧,系统我装了五年,芯片级才刚刚接触。

网友:
就是没引导而已,不用搞得这样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