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引起卡LOGO

楼主(2011-12-17):
华硕上网本,老是卡LOGO,排除法找到是声卡的问题,,天冷怪事多!!!!!!!!!

网友:
外设不良引起卡logo的以前遇到过几次

网友:
楼主怎么找到的?

网友:
对 楼主说说怎么找到声卡 的 别告诉我们是蒙的

网友:
卡LOGO应该跟南桥管理外设关系大

网友:
先说说怎么找到这个原因的,打阻值吗?

网友:
楼主是把网卡,声卡芯片等一个一个下下来的 ?

网友:
还遇见过网卡不好引起声音发哏的。。。。。。。。

网友:
遇到卡LOGO的直接干南桥了,请问你楼主怎样判断的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一个个试的,挨个拆。

网友:
声卡在另一块板上,,哈哈。

网友:
9494  说说-过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