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栏到左边了 怎么调过来啊

楼主(2011-12-17):
(图片)

网友:
点住拉下来···········

网友:
同楼上  单击拖拉到下方 就好啦

网友:
在上面右击,如果“锁定任务栏”前面打了勾就去掉,没打勾就直接在边缘鼠标点住拉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各位都已经说清楚了,如果锁定就解锁,没有锁定,就左键按住拖回来。

网友:
很简单的 鼠标左键点住任务栏 向下拉

网友:
那是左边????

网友:
右击解除锁定,然后点住往下拉!

网友:
晕,搞维修的不懂这个?

网友:
LZ真是超级新手啊,这种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该先去恶补了。否则客户能相信你是高手?!

网友:
怎么感觉我和楼主有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个问题上面的都回答了,就那样做

网友:
点住位下来·!

网友:
请教LZ 怎么才能拉到左边呢?....

网友:
单击拖拉到下方

网友:
同意大家意见  鼠标点着放回原来位置

网友:
简单问题大多数玩电脑的都不会呢

网友:
这属于 维修人的基础知识  楼主先去 当学徒工把 呵呵

网友:
“锁定任务栏”前面把打了勾就去掉.

网友:
看看是否锁定任务栏,把勾去掉,然后往下拉

网友A:
楼上都说过了。 拖住你任务栏向下拉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对

网友:
首先你必须点击锁定,解锁,才可以拉动,要不然就拉不动的啊

网友:
解除锁定再下拉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任务栏修复工具

网友:
点住往下拉就是了。

网友:
下载个 Taskbar Repair Tool Plus! 恢复到默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