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ELL I3 I5 I7 适用的XP系统啊

楼主(2011-12-17):
市面上一般的系统装了很慢

网友:
不会吧 老兄

网友:
系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适合I3、I5、I7的主板驱动较新,市面上那些山寨版的系统即使能侥幸安装,今后麻烦也比较多,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封装或者用安装盘安装,然后下载厂家对应驱动安装。

网友:
I3  I5  I7这些双显卡切换的机型貌似XP的很难搞定...

网友:
上WIN7吧兄弟。

网友:
第一代的I3可以装XP的,GHOST的上去都可以,第二代的是可以装XP,但装上去之后,独显打不开,用2003的PE下面搞,第一代的I3可以搞,第二代的不行

网友(点评):
正解 二代的装xp不支持双显卡

网友:
没有装过这几个款式的,不知结果

网友:
这种配置跑xp浪费了。安装xp然后再上驱动比较好。

网友:
DELL 的机子 改XP后  要打CPU驱动的  就快了  否则 慢的很 进DELL官方论坛 下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