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4957AGM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1-12-17):
AP4957AGM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点评):
雙P通道MOS管.

网友:
要么百度找,要么发个图上来

网友:
百度上面查一下 应该知道

网友:
MOS管

三星一些主板上用的   比较难找 一般都是改

网友:
就是三星的本本。但不知道怎么改。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双P沟道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