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液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7):
显示成这样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用通用版点屏先啊,你总得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先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线没连接好。重新插一下试试。

同意这说法!

网友:
一个一个替换啊、简单

网友:
把接插件重新插拔和清洗下,再不行换到其它的机子上看,到底是谁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 有可能是显卡花屏 多数是屏坏了 先要测下屏的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A:
我重新插了一下屏线,好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像这种情况收40元合适吗?

网友(点评):
40元这么便宜呀 修硬件 我一般15-17寸 100元-120元起步 19-22寸 120-150元

网友(点评):
楼主真是个老实人啊,这种问题我经常说是屏坏的,客户会很惊讶的说;啊,屏坏掉了啊,换屏太贵了,那不修了把,然后我就跟客户说给你修修看吧,然后报他个180元。

网友(点评):
40元,太少了,,

网友(点评):
不要又把你的技术贬低了,这样人家客户会很看不起你,记住,你是卖技术不是卖手工!

网友(点评):
收四十还贵 一天能修几个呀,那怎么活啊,修一辈子也不想有个好生活

网友:
用通用板点,是不是屏的问题,决定是不是屏的问题,然后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和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软件后硬件吧

网友:
楼主收40圆还觉得心里不踏实,太厚道了,呵呵。技术就是金钱,下回要狠点!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才40?你不要又把你的技术贬低了,这样人家客户会很看不起你,记住,你是卖技术不是卖手工!

网友:
要价最好是取决于当地的竞争,看情况而定。。。

网友:
40块钱,啥时候才能买的起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插了一下屏线,好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像这种情况收40元合适吗?

80以上!

网友:
那就在这用2天,收他100多。

网友:
楼主收的太少了,如果都这样那我们中有一半的人估计要改行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 屏上的一个八角芯片引起的!

网友:
比我还老实 收40

网友:
换块驱动板刷下程序,先判断屏是好的还是坏的,再弄别的。

网友:
40元,你真好意思修

网友:
40元太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插了一下屏线,好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像这种情况收40元合适吗?

看了楼上的回复   我真的得反省啊    你们收80-150      我还真狠不下这心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插了一下屏线,好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像这种情况收40元合适吗?

客户有几个懂的  你把问题说的严重些  客户要是知道哪里坏的就不上你那去了 他知道不修的什么啊  花费的是你的技术

网友:
用通用版点屏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