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LM 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1-12-17):
一块联想945GZT-LM主板 进系统死,有时候刚到滚动条就死!有时候进CMOS死,不定时!急
主板
联想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清下BIOS,电池取下! 要不刷下BIOS!

网友:
设置一下coms

网友:
解决好没...........

网友:
不定时死机可能就是桥了

网友:
945的北桥也容易脱焊,上BGA加焊试试

网友:
加汗了,结果不亮了!郁闷

网友:
南桥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