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光驱的苹果笔记本,装系统能用普通的外置光驱装吗?

楼主(2011-12-17):
没有光驱的苹果笔记本,装系统能用普通的外置光驱装吗?还是要原装的苹果外置光驱。
另:INTEL芯片的苹果电脑,不装苹果系统,能直接装WINDOS系统吗?

网友:
应该能行,试试嘛。

网友:
可以的  ,U盘也可以装啊。

网友:
应当是可以的,进BIOS中设置由它启动,,

网友:
额。。。苹果的机器挑光驱,有些光驱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外置U口的就可以,我经常这样装

网友:
我帮人装过苹果AIR系列的笔记本,就是很薄的那种笔记本。完全支持外置光驱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