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31-l 上U保护

楼主(2011-12-17):
一块梅捷sy-i5g31-l主板 ,故障现象为上CPU风扇转下就停,CPU供电上下管全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RT9650A,均已换。周边电路检查正常,用坏CPU强行加电,示波器测各相波形正常,CPU供电正常,反馈也正常。内存桥供电也正常,按压CPU,桥故障一样,没招了,求大侠们支招

补充内容 (2011-12-19 09:26):
此板能测的供电全测完了,VTT有1.2V,内存有1.9V,内存终结有0.9V,桥供电的1.5V也有,周边的电感也全测都有电压,现在是南桥已加焊,PCIA 15 PCIE A11 IDE1脚均无3.3V,跑线PCIA15 PCIEA11都经过一个10OHM的电阻

补充内容 (2011-12-19 09:29):
进南桥,没有发现有上拉,也怀疑缺少供电,但是该测的能测的都测了,又没有图纸,实在没招了.现在测PCIE旁边的两个场管有1.29V电压,此电压也进了北桥,我印象这个电压应该是1.5V,不知道对否

补充内容 (2011-12-19 09:32):
时钟大至测了一下,PCI有33M,应该是正常,到桥的没图纸,测不到

补充内容 (2011-12-19 10:36):
桥已焊,IO已换,BIOS已刷

补充内容 (2011-12-19 11:27):
新进展,由于找不到8712F-S的图纸一直没测PWROK,刚找到PDF,测了一下32脚的PWROK为低电平,取下IO强制上电,些脚为3.3V,已经换过IO了,现在怀疑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点评):
电容换过么?上真U开机瞬间需要大电流的,如果电容不良会引起供电不足保护的

网友A:
要有时钟,晶振要起振,IDE-1脚有电压复位没有,pci的复位,要是有就换个cpu座,再测南北桥的A,D线阻值要一致,内存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查查复位!----不是灌水!!

网友(点评):
多说点其他人没说的有价值的东西,就绝对不会是灌水!

网友:
换I/O了吗?

网友:
不像保护,好像是哪的供电没出来或不正常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板,但是没修好,来学习了。

网友:
今天就修到过这样的一块板不过是AMD的,我是加焊北桥好的,上坏的CPU或者小一点好的跑00但不掉电,上客户的就掉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一般就是刷BIOS.换IO。测VID

网友:
应该查查复位,我也还在学习

网友:
cpu座子你也能换好   厉害    可不可以教下怎么换得

网友(点评):
用BGA换呀

网友:
植株的是要bga来换,要是针插的就要焊锡炉来换。

网友:
一般12V短路表现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楼主最好看看CPU针脚是否有弯曲并脚,还有BIOS放电或都好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CPU针脚弯,是会引起,风扇开机转一下就停,我遇到一次,什么都换了,最后拆CPU一看,弯了一针

应该是U座的针脚弯吧 775的U是触点式的哪来的针脚

网友:
测一下下管的D极对地阻值,如果数值偏小,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带不起负载。

网友:
梅捷新板AD线好像都通。真搞不懂

网友:
仔细测一下每一个供电,缺少供电也会上电保护的,有些主板的复位都出来了还有可能其它供电没出来的

网友:
VTT1.2正常不?上次修到一个板也许是我太太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主板没修好

网友:
检查VRM周边的FB ISEN COMP等,也可试着替换下IO芯片

网友:
围观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时钟,晶振要起振,IDE-1脚有电压复位没有,pci的复位,要是有就换个cpu座,再测南北桥的A,D线阻值要一 ...

已测,14.318有,32.768测不到,PCI,IDE均无复位,一直低电平,各电压能测的都测了,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
检修时钟电路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查查cpu供电边上,背面的小件,

网友:
看看IC附近有掉件或者坏件没  。。。

网友:
今天我也是一块一样问题的RT8802A  冠盟的板子,不上4P线可以开机,上四P线,不 跑码,2秒不断重启,RT8802A换了还一样,电容换了也一样,发现用手按住RT8802A 1脚这一边的元件,不会重启,但是也不跑码,放生了,搞了好久都没好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AM2的板了也是这样,一上U就保护,CPU旁的上下管、电容全换了,VTT供电也换了,就是没好。但有时多点几次开机键又可以开机,怀疑是北桥问题,没机台来做。。

网友:
·i1要确定CMOS设置要正确
2确定IDE接口内部针脚无损坏
3一脚要有3.3V
4量接口数据线,对地阻值要正常(偏小:南桥坏。偏大:追到南桥之间线路有无断线或南桥空焊。)
5要是以上正常,就刷BIOS
6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好像是供电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