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600修复过程

楼主(2011-12-17):
在收废件的朋友手里买到一块爵豹7600 OF 256M 128B的显卡
先观察外观  发现核心后面有掉件 看标示是两个大贴片电容  先把电容补上再说吧 电容补好后
测量 12V 5V 供电 对地打组值 一个500多 一个800多 也正常 先把供电短路给排除了 然后放心 上机测试
检测卡跑码正常  但是无显   主板一长两短报警  拔下显卡 仔细的擦拭引脚 再试还是不行
测核心电压1.32V  显存供电2.0V   接口电路 5V  都正常  拔下显卡 测量金手指信号线 发现有几个阻值偏大 正常的为320判断应该是核心虚焊
准备加焊 拆下散热器一看 这块显卡已经被加焊过了 应该是用土炮加焊的 散热器下面一大片搞的像花脸猫一样 看来是不能再加焊了 只能重植锡了
刮焊盘的时候不小心 刮掉了一个焊点 心想 完了完了 功夫白费了 飞线可是不好卖了啊  不过又一想 如果是接地的焊点应该影响不大啊 赶快看电路板 跑一下电路
哎 运气不错 正好是一个接地的焊点 于是又来了精神  植锡 上返修台  设好温度曲线   一会功夫  芯片焊好了  点上一根烟 等上一小会儿  上机测试  乖乖 还是一长两短啊 晕
试了几次都行 就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看到金手指上不太干净  我明明是用橡皮擦过了 怎么还出现这问题啊 又擦了擦 还是有印   原来是清理焊盘的时候 洗板水流到了金手指上
找来一小块纱布 擦了擦  上机  正常 跑 3D 正常  至此 显卡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没研究过显卡   都是直接加焊的   好就好  不好就扔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下经验,估计以后用得着

网友:
学习了。楼主水平还真高

网友:
重植,换作我,加焊不行直接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