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343CN 复印一张会复印出两张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松下343CN的传真机,来时说传真给别人传一张纸人家收到的是两张纸,一张是有东西的一张是白纸,复印也是复印一张出两张纸,一张是要复印的一张是白纸,看到这样的现象先考虑的进纸器有问题,进纸不正常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就开始动手换进纸器,换了进纸器问题还是一样的,就想是那里出问题造成这样的问题,我又换了一套齿轮组,试了一下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把机器也清零了,问题还是一样的,都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现在到论团来求助了,急急!!在线等!!!

网友:
在补充下,主板我也换过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客户急着要,有没有知道什么问题的,知道的告之小弟,小弟先谢过啦!

网友:
纸是不是受潮了啊???

网友:
把扫描的搓纸轮好好擦擦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把扫描器哪儿的传感器修下多半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修好了,我换了一个前面板好了,是前面板上的感应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多了,一般都是放时间长了。我都是拿酒精把扫描那部分的搓纸轮一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