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旁边电感有啸叫声,还很烫?

楼主(2011-12-17):
测上下管都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开机就有啸叫声,电感还很烫!

网友:
应该是电源里面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不是电源里发出来的声音。绝对是电感周围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毋庸置疑,肯定是CPU的电压未正常,检查场管反馈或电源IC

网友A(2016-06-19):
谁能告诉我,我也有一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能告诉我,我也有一块啊

把上下管和芯片换了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上下管和芯片换了试一下

嗯,我已经换了电感 电容,上下管,还是叫,准备找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实在没办法了,只能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已经换了电感 电容,上下管,还是叫,准备找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实在没办法了,只能一步一步排除

好的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