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正,白屏,求解在板上的烧毁IC型号

楼主(2011-12-17):
刚开始是驱动板有问题,换了点屏驱动板后正常,然后再换15寸的乐华板,就悲剧了。
白屏了,接什么驱动板都是白屏,,打开面板电路看,发现其中一个8脚的IC烧糊了,主百电源IC吧,请问各位
这IC是什么型号。

hjq
AAT1102或CT1102都有可能哦.你仔细看看各脚的连接情况.

网友:
这个不好办,,这里要特别为你拆开看才行,,一般维修也拆不到那里,,

网友(点评):
19的屏。居然花250买。。。

网友:
这个8脚 ...上面印的是代号  不是其真正型号...

网友:
对的,屏上的芯片一般都是工厂内部代号,不是真型号的!就像那个三星943NW的触控芯片一样,我修了好多个才看到有个上面标注着  CT1C08,其他的都是代号!

网友:
那到底这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什么型号的IC可能代用

网友:
我这里只有屏参,没有这个屏的图纸,传上来你看下把

网友:
这个像是个升压IC芯片,型号可就难弄了

网友:
这个麻烦了,找个板对比吧

网友:
可能是升压IC芯片CT1102,你查下PDF再对下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