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11-12-17):
今天接到客户一片华硕M2N68-AM SE 主板,通电几秒钟就 断电了。主板测试卡跑EE  估计是 CPU  部位的问题。如果不插那CPU  供电,就不掉电。大虾们   请指教啊

网友(点评):
先检查CPU的供电

网友:
桥 北桥  还有CPU

网友A:
这个要一步步检查,先看4针插口对地阻值短不短,再看上下管、管理芯片等等!!!。。。。。不是灌水!

网友:
换cpu  桥虚焊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12v可能短路啊!

网友C: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换个CPU,这个板子我遇见了几个都是CPU坏了,你现在检测卡显示EE,已经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换个CPU,这个板子我遇见了几个都是CPU坏了,你现在检测卡显示EE,已经过CPU了

但是一下子 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可能短路啊!

是 12V  短路的  ,  我知道 ,但我 查 MOS  管,电容啊,供电芯片全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一步步检查,先看4针插口对地阻值短不短,再看上下管、管理芯片等等!!!。。。。。不是灌水!

4 针插口不短,但不查4针就不会掉电。而且 MOS  阻止测量正常

网友:
那有可能北桥短路啊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问题,重点查CPU供电的场管!

网友D:
这种要是我一般都先加焊北桥的

AMD 的单桥板 最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换个CPU,这个板子我遇见了几个都是CPU坏了,你现在检测卡显示EE,已经过CPU了

但是 还有 就是 跑到 EE 就掉电的

网友:
正在 求招 呢 板  还在那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要是我一般都先加焊北桥的

这个 应该 是 CPU  供电短路吧  。不关桥的事 吧

网友:
华硕的主板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好,只要有一个电压没有出来也很象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应该是CPU坏了,因为AMD的CPU内部集成了内存总线控制器,你在没有掉电的时候快速测下板上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 应该 是 CPU  供电短路吧  。不关桥的事 吧

CPU供电短路,会出VCOR,会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短路,会出VCOR,会跑码吗?

  那我换个 CPU  试试  谢谢啦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 肯定是北桥坏了。。

网友C:
不客气,修好了告诉我们大家

网友:
结局  干桥   呵呵 谢谢  各位 大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修好了告诉我们大家

呵呵  ,是桥的 问题  呵呵  谢谢 大家了

网友:
借鉴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