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焊膏害死人

楼主(2011-12-17):
这两天修一三星X10本子,确定为南桥坏,用40元的“日本KINGBAO"焊膏上新南桥82801DBM,后发现触发困难,即使触发,也跑码不规律,不开机。测时实钟控的晶振波型待机正常,按开关开机时,波型消失,晕啊,晕了两天,回想起前一段时间,修过其它的板子”换南桥的“,修后正常,板子放一段明间后,发现有不能触发的现象。纠结。。。。。,大家都知道,南桥的时钟电路,对电路板的绝缘性要求很高,BGA焊点间要有良好的绝缘性。也就是说焊膏会在焊接后有残留物的,这个残留物物理要求要有良好的绝缘性,这种所谓的”KINGBAO"焊膏可能是山寨的,焊后残留物绝缘电阻低,导制敏感时钟电路故障。。。。,真是便宜焊膏害死人啊。。。。。建议大家购焊膏时,要万分注意。。。,原因找到了,手上没有其它的焊膏,试给南桥加温,240度,将没有烧净的焊膏烧完。。。开机正常。在此发贴,一是提醒大家注意。。。。。还有就是现在市面的超便宜膏建议不要购买,大家给个意见什么牌子的焊膏好点?对中国造的山寨“日本货”没信心了,中国人造假是一流的,悲哀啊

网友:
论坛淘宝的那个100元的焊膏不错

网友:
正品的有什么牌子的,具体的型号,大家列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没处理好吧,我以前试用过你说的这种,只是植珠的不太正要多放油,放的油多了油烟大

网友:
基地卖的100元焊膏,很好使.

网友:
焊膏基本上都有电阻值的,用万用表200M或2000M电阻档就可以明显测出来,所以在做南桥的时候最好把量把握好,不要太多,不然会不触发或不亮机不称稳定之类的,不过用洗板水冲洗干净就好了。再好的焊膏都有电阻,所以我现地一般就是焊油,十块一盒的那种也挺好,一点电阻也没有,做完也不用清洗。

网友:
谢谢分享经历 山寨焊膏坑人啊!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现在想一想,就是做南桥的时候少用一点,太多的话可能会膏会有部分未烧完,焊点间可能会绝缘电阻低,哈哈,六楼的回答正点,谢谢

网友:
我用的焊膏还是40块一瓶的,也没出现过问题,肯定是你丫人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