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遇到的奇怪问题,算长见识了

楼主(2011-12-17):
      今天一客户打电话说,显示器白屏有噪波。过去看了是方正品牌机,主要怀疑是显示器或显卡的问题。开机没听到进桌面的音乐,觉得主机应该没正常工作。先拔下显示器数据线,显示器能正常显示“无信号”显示器应该问题不大,不能确定显卡还是显示器问题,保险起见把机器和显示器带回店里测试。
       先 把客户的显示器先挂到我的机器上,显示正常,把客户主机挂上我的显示器,故障现象照旧,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呵呵呵。加独显(客户机是集显),开机到方正logo就死机,换块独显还是这样。郁闷,插测试卡,跑到50停住了,难道主板还有其他问题,就给客户说不光集成显卡有问题,主板也有问题。客户从一开始就问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因为两个月前给客户加的2代2G金士顿内存,看故障现象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啊,仔细看看板子,是ECS  6100SM-M的主板,发现CPU供电处有两个电容鼓了,显卡插槽处有一个电容鼓了,没发现其它明显故障点。
       客户还是老怀疑是加内存的原因造成的,没办法就把加的内存拔下来,用客户的内存开机,发现内存报错,就把客户原来的内存拔下,插上后加的2G内存,没想到,机器居然能正常显示了,奇怪难道内存不兼容,关机拔下独显,开机OK。郁闷,再关机加客户原来的512内存,开机OK,无语,客户正看着呢。关机挂上客户的显示器,OK,进系统一切正常。客户问是哪里的故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只能让客户先试试机器看能用多长时间再说了。再出现这种故障让客户先拔下原来的512内存试试。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现象吗?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有其他的隐藏故障。先感谢了。客户刚走,就发帖了,客户在没能拍张照片。

网友:
鼓包电容没有换掉吗?电容失效,

网友:
我看你是没见过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吧!

网友A:
疑难杂症老多,前天一机器拿来说不开机,客户出去说买东西过一会回来,试机确实不开,插诊断卡跳D0 初期以为CPU坏,后来拿下内存条换上新的试机能正常跑码但显示器不亮,以为是内存和显卡问题,电池开机之前就放电了。后来客户回来我说可能是这2问题,最后我把客户的内存和显卡装上去多次试机却能正常点亮进系统,这就奇怪了吧,至今我还奇怪是咋了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有时还真说不清

网友B:
修电脑前都是帮客人检查清楚问题,就算修好了,如果看见电容鼓包或多灰尘,都有可能用不了多久又有问题,客人肯定又跑回来说又出问题啦,不找你找谁呀,所以修机都尽量断手尾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脑前都是帮客人检查清楚问题,就算修好了,如果看见电容鼓包或多灰尘,都有可能用不了多久又有问题,客 ...

话说的是不假啊,电脑没问题的情况下,给客户换2个电容,能要多少钱?况且客户还不一定认可。要是换了电容机器再点不亮了,你怎么说?有的时候还是不要画蛇添足的好。况且我给客户说明了机器不稳定,看能用多少长时间,再坏了才能找到故障之根本。

无奸不成商啊。LZ不是专业维修的吧。换个电容都那么没自信!

网友:
不换就不欢吧 可能还会有问题

网友:
就是啊  一次性解决问题 免得以后麻烦!客户对你的信任度会下降

网友:
呵呵  想赚个 回头客

网友:
不是我不想给客户换电容啊,客户老认为是我给加内存后才出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怀疑我给加的内存不行,而他的机器没问题。我要是再给他换电容,不知道客户又该说什么了,要是机器用住还好,要是用不住呢?现在给客户说明机器不稳定,再坏了也许能好说些。

网友:
看描述,应是集显使用共享内存,恰恰是原512内存处,且内存接触不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难杂症老多,前天一机器拿来说不开机,客户出去说买东西过一会回来,试机确实不开,插诊断卡跳D0 初期以为 ...

个人认为,内存和显卡接触不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