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触发掉电 求解 !!!!!!!

楼主(2011-12-17):
今天来了台R52独显  待机0.04  按下开机键 电流无跳变 直接掉到0.00    测待机电压   VCC3M  VCC5M VCC1R5M  VCC1R8M VCC2R5M  全有电压   也没有测到明显的短路          真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有朋友 遇到过这类问题 吗    请教下 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A:
IBM还有AUX态电压吧,你测了没

网友:
保护了 换下3V5V电容看看

网友:
AUX态电压?

网友:
查下B电压看有没短路的,还有芯片自身保护也会触发保护

网友:
触发掉电。H8发出3B,5B后短路造成保护。重点查3B,5B

网友:
看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有没图纸?

网友:
对,还有AUX态电压,这个机子可以先看看网卡部分有没有短路和B_on

网友:
后面电压有短路的地方  不光测电感上  DC-DC的MOS管 也要仔细的测

网友:
开机掉电是保护了 你看看 有没有短路 或者是那个供电芯片坏了 比如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AUX 态电压也是 待机的时候就出的吗 ??????

如果有这个电压的话,是的

网友:
后面没有短路的话就查3 5M

网友C:
这样的故障有个分界点 你先弄清了  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引起 还是触发后B组短路引起的  找好分界点  你的维修就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故障有个分界点 你先弄清了  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引起 还是触发后B组短路引起的  找好分界点  你的维修 ...

请问下 你是用怎么样的方法 判断  是触发前还是 触发后呢   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是采用了MAX的芯片,应该是MAX的芯片保护了,你查查。

网友:
上电之前少电压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BM还有AUX态电压吧,你测了没

AUX   态电压在那  啊  求  指教

网友:
aux态电压起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AUX 态电压在那 啊 求 指教
小弹,你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