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2-17):
笔记本显示器闪,有时候不亮,按一下又好了,是屏幕坏了还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 好象接口松了

网友:
     先换跟线试呗。

网友:
把屏线重插一下。测出是屏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按的什么位置,是屏线接口位置还其它位置,显卡坏了好像没有你这种情况哦!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

网友:
最后还是屏幕坏了,已解决!

网友:
严重。。。。。。。。竟然是屏坏。

网友:
6.7百元有进去了,唉。